[STM32F0]
不知道RAM够用不

楼主(2017-06-30):
不知道RAM够用不,怎么考虑需要多少的RAM
考虑使用F0,有2KRAM

但是我一次AD要采1250个数据,而且外围控制功能还有点多

网友A:
不够。选个RAM大的。

网友B:
外围控制应该不会占用很多RAM空间。。

网友C:
可以考虑优化代码减小RAM的占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你要控制的是什么?

网友E:
优化代码    从几个方面下手   1.浮点数尽量用除法形式表示  2.乘除运算尽量用加法运算代替   3.多维数组变为一维数组

网友F:
或者用汇编写驱动     如果还不行就换芯片   换成149的

网友G:
不知道你主要控制什么   还是仅仅485,232通信  温度采集,三极管开关啥的。。

网友H:
这个代码运行也需要ram占用。

网友I:
如果是只是保存数据,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I:
这个还是使用其他的处理器吧。

网友J:
请教下哪个F0是2KRAM啊?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2KRAM有大约500个32位,要是算的对存16位都不够,存8位的就够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哪个F0是2KRAM啊?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2KRAM有大约500个32位,要是算的对存16位都不够,存8位的就够 ...

你这样肯定不够啊!

网友L:
你可以用个大点的 程序写下 看看编译结果再看下差多少 优化是否可行。

网友M:
够不够要看你实现方法,如果1250不是同时被采样出来,而是分时被采样出来,可以利用栈也就是局部变量的方式啦,比如说分10次采集,每次采125个。那么每次只用125单元内存,采集完后释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