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

楼主(2017-06-30):
如果一个单片机向另一个单片机发送一组数据,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用指针吗?

网友A: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

网友B: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C:
这个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网友C: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D:
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E:
在从机上定义接受程序,通过调用存储器中的数据即可

网友F:
还需要一个通信协议,比如IIC协议、SPI协议、串口通信协议、单总线协议,都可以用在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网友G:
两个单片机的时钟周期应该一致,也即通信双方能产生相同的传送速率。

网友H:
首先两个系统最好共地
选择一种通信方式 串口 spi can iic
规定通信协议
加包头包尾
加CRC16

网友I:
条条大路通罗马
   Just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