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模拟EEPROM中如果要用FLASH的数据

楼主(2017-06-30):
用FLASH模拟EEPROM中如果要用FLASH的数据  要不要写一个读一字节函数去读FLASH数据  还是直接用就行

网友A:
不读怎么用?

网友B:
FLASH不像EEP那么方便,擦除必须以块为单位,写入数据之前先判断是否擦除过...

网友C:
没看过DS,没看过例程?
不管MCU自带FLASH还是外挂的FLASH,或者SD卡,操作都类似。

楼主:
我以为能直接把FLASH的数据写过去就行

网友(2018-06-27):
引用 网友C:
没看过DS,没看过例程?
不管MCU自带FLASH还是外挂的FLASH,或者SD卡,操作都类似。
...

ds里面没讲,然后例程里面居然用了lib,封起来不给人看,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