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流Ib Ib的方向向外的?它们的方向到底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7-06-30):
电流Ib Ib的方向向外的?它们的方向到底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这个是共集电极电路求输出电阻式电流方向问题

网友B:
确实让人迷惑啊。
其实这只是个参考方向而已
可正可为负

楼主:
还是不怎么理解

网友C:
Ib 的方向. 这是由 三极管的工作条件确定的
NPN 管, 电流流进 基极
PNP 管, 电流流出 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