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任务程序典型架构

楼主(2017-06-30):
从CPU复位时的指定地址开始执行;

楼主:
跳转至汇编代码startup处执行;

楼主:
跳转至用户主程序main执行,在main中完成:

楼主:
初试化各硬件设备;

网友A:
这个怎么说的?一般不都是从0地址开始跳转到启动代码的那个地址运行的么?

楼主:
初始化各软件模块;

楼主:
进入死循环(无限循环),调用各模块的处理函数

网友B(2017-08-06):
单任务程序的设计比较简单,都是先初始化的,再进行任务调度的。

网友C:
这个注意中断函数的使用的。

网友D:
单任务程序的设计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