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著名"的死循环

楼主(2017-06-30):
几个"著名"的死循环:

楼主:
操作系统是死循环;

楼主:
WIN32程序是死循环;

楼主:
嵌入式系统软件是死循环;

楼主:
线程程序的线程处理函数是死循环。

网友A:
while(1)算不算

网友B:
操作系统的死循环是怎么触发的?

网友C:
线程处理的死循环的是可以利用中断来回切换的任务的。

网友D:
这几个死循环的在操作系统中都是必须的

网友E:
操作系统中都是靠时间片的管理来调动各个任务的运行

网友F:
这些死循环都不是真正的死循环的,通过时间片的管理的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G:
在操作系统中就不是死循环的了

网友H:
这些死循环的都是操作系统中必须的

网友I(2017-07-30):
如楼上几位所讲,这个死循环的是整个程序设计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