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17-06-30):
中断是嵌入式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标准C中不包含中断。许多编译开发商在标准C上增加了对中断的支持,提供新的关键字用于标示中断服务程序(ISR),类似于__interrupt、#program interrupt等

楼主:
当一个函数被定义为ISR的时候,编译器会自动为该函数增加中断服务程序所需要的中断现场入栈和出栈代码。

楼主:
不能返回值;

网友A:
不能向ISR传递参数;

网友A:
ISR应该尽可能的短小精悍;

网友A:
printf(char * lpFormatString,…)函数会带来重入和性能问题,不能在ISR中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intf(char * lpFormatString,…)函数会带来重入和性能问题,不能在ISR中采用

这个说的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C(2017-07-30):
引用 楼主:
当一个函数被定义为ISR的时候,编译器会自动为该函数增加中断服务程序所需要的中断现场入栈和出栈代码。 ...

这个是中断服务程序自定义的?

网友C:
这个是一一对应的,,每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会对应一个中断的。。

网友C:
而每一个中断的都会有相应的地址进行统一管理的。

网友C:
访问某个中断服务程序,就会根据其对应的地址进行调用的。

网友D:
这个关键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中断服务程序都一样。

网友E:
中断程序的应用是必要的。

网友B:
这些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F:
ISR中不要用延时函数的

网友G:
这个关键字是很重要的,在库文件里面都会定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