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用什么烧录

楼主(2017-06-30):
CY8C29466 有个小制作用到PSOC的芯片CY8C29466

网友A:
是不是买个下载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B:
烧写工具主要有:
Miniprog1 - 可以烧写除 CY8C25xxx/CY8C26xxx 以外的所有 PSoC1 芯片, 价格相对便宜。
Miniprog3 - 可以烧写 PSoC1/3/5, 并可以用作 PSoC3/5的调试工具, 价格有点贵。
CY3215 ICE CUBE - PSoC1的烧写和调试工具,很贵。
CY3207 烧写器 - 生产级编程器。

网友C:
嗯,如果是一般的设计, 推荐购买 Miniprog1 或 Miniprog3.

网友D:
用Miniprog1完全可以了,但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建议还是用Miniprog3的好

网友E:
楼主一起交流下使用CY8C29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