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鼠标 键盘协议

楼主(2017-06-30):
PS/2设备接口用于许多现代的鼠标和键盘它是由IBM开发并且最初出现在IBM技术参考手册里但是当我知道的时候这篇文件就已经很多年没有印刷了因此关于这个内容现在没有官方的出版物我无法访问IBM的技术参考手册所以本网页中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及本页最下面列出的参考的帮助

楼主:
个文件描述了用于PS/2鼠标 PS/2键盘及AT键盘的接口我将论及物理和电气接口也包括协议如果你需要更高级的信息诸如命令数据包的格式或者其他关于键盘鼠标的特别细节那么我对这两种设备写了独立的文件

楼主:
物理上的PS/2端口是两类连接器中的一种5脚的DIN或6脚的mini-DIN 这两种连接器在电气特性上是十分类似的实际上两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管脚的排列这就意味着这两类连接器可以很容易用一种简单的硬件连线的适配器来转换这种适配器大约每个值6美元或者你可以根据任意两种连接器的对应管脚关系做你自己的适配器 DIN标准是由德国标准化组织(Deutsches Institut fuer Norm)建立的

楼主:
PC键盘可以有6脚的mini-DIN或5脚的DIN连接器如果你的键盘是6脚的mini-DIN而你的计算机是5脚的DIN 或者相反 这两类连接器可以用上面提到的适配器来兼容具有6脚mini-DIN的键盘通常被叫做PS/2 键盘而那些有5脚DIN叫做 AT 设备 XT 键盘也使用5脚DIN 但它们非常古老并且多年前就不生产了 所有现代的为PC建造的键盘不是PS/2,AT就是USB的这篇**不适用于USB设备 它们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接口

楼主:
鼠标流行着大量的形状和大小和接口 最流行的类型可能算是PS/2鼠标现在USB鼠标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串行鼠标同样非常流行但计算机工业放弃了它们转而支持USB和PS/2设备这篇**仅适用于PS/2鼠标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串行鼠标的接口请查验Microchip的519号应用实现一个简单的串行鼠标控制器

楼主:
作为边注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连接器你可以在键盘上碰到虽然多数键盘电缆都是固定连接到键盘的但还有一些键盘电缆不是永久挂接的而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部件这种电缆在一端有一个DIN的连接器这端连接到计算机而连接到键盘的那一端是一个SDL 屏蔽的数据连接器连接器 SDL是由一个叫AMP的公司建立的这种连接器有点象电话连接器它有金属丝和弹簧代替管脚用一个卡子保持它在适当的位置上如果你需要知道关于这种连接器的更多信息你可以在AMP的网站找到它AMP的网站在http://www.connect.amp.com/ 尽管可能AT键盘同样可以使用SDL 但我只在一个很老的XT键盘上看见过这种连接器不要把SDL连接器和USB连接器混淆起来这两个可能在我下面画的示意图中看起来有点类似但是它们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记住SDL有弹簧和活动部件而USB连接器没有

网友A:
在刚才提到连接器上有四个有趣的管脚 电源地 5V 数据和时钟 host 计算机 提供 5V 并且键盘/鼠标的地连接到host的电源地上数据和时钟都是集电极开路的这就意味着它们通常保持高电平而且很容易下拉到地逻辑0 任何你连接到PS/2鼠标键盘或host的设备在时钟和数据线上要有一个大的上拉电阻置0 就把线拉低置1 就让线上浮成高电平参考图1中数据和时钟线的一般接口结构 注意如果你打算使用象PIC这样的微控制器由于它们的I/O管脚是双向的你可以跳过晶体管和缓冲门并且通用同一个管脚进行输入和输出这种组态情况下要设置管脚为输入就写入1使得电阻上拉线上的电平 要改变管脚为输出就写入0到那个管脚 把线路下拉到地

网友A:
PS/2鼠标和键盘履行一种双向同步串行协议换句话说每次数据线上发送一位数据并且每在时钟线上发一个脉冲就被读入 键盘/鼠标可以发送数据到主机 而主机也可以发送数据到设备 但主机总是在总线上有优先权 它可以在任何时候抑制来自于键盘/鼠标的通讯 只要把时钟拉低即可

网友B:
鼠标键盘的作为外部输入设备的是常用的。

网友C:
这个关于鼠标、键盘的协议,还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D(2017-07-30):
现在不都是采用USB的协议开发了么?

网友D:
这种协议是比较常见的了现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鼠标流行着大量的形状和大小和接口 最流行的类型可能算是PS/2鼠标现在USB鼠标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串行鼠标同 ...

这个协议是很普遍的

网友F(2017-08-30):
引用 网友A:
PS/2鼠标和键盘履行一种双向同步串行协议换句话说每次数据线上发送一位数据并且每在时钟线上发一个脉冲就被 ...

这个都是建立在数据的有效高效传输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