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FLASH里可以运行,下载到我自己的板子里不能运行

楼主(2017-06-30):
我用的例子在开发板里下载到FLASH里可以运行,下载到我自己的板子里不能运行,但是在自己的板子里可以仿真,VDD3VFL也接了3.3V

网友A:
莫非你的板子电路有问题,你检查检查,在开发板里就好好的, 换成你自己做的板子不行了,肯定你自己的板子有问题,没有达到系统启动的要求。

网友B:
是的,比如你的最小系统部分就无**常运行。

网友B:
下载到flash里后用仿真器看看

网友C:
板子设计的都一样吗?

网友D:
楼主是按照开发板设计的吗?

网友E:
硬件存问题,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F:
使用仿真调试能不能执行?

网友G:
看一下你的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的,比如你的最小系统部分就无**常运行。

应该不是最小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I:
芯片是一样的吗?

网友J: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到flash里后用仿真器看看

仿真器一般无法仿真运行。

网友C:
软硬件都一样才能实现。

网友D:
楼主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板子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楼主的软件和硬件不能兼容。

网友J:
对比一下你的原理图和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I:
使用芯片可能不能兼容程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的,比如你的最小系统部分就无**常运行。

可能硬件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G:
如果硬件电路存在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F:
你的板子硬件电路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