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一个智能家居产品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7-07-01):
刚看到论坛有人发电源切换电路,突然想起自己以前帮一个小公司设计一款智能家居产品里面也是自创的电源切换电路,该电路板已经生产了。简单介绍下这块板的电源部分,主电源是16V输入,2路12V输出,两路12V输出的总电流为5A(带摄像机和硬盘),一个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一般情况是处于备用状态,当主电源切断后自动切换到蓄电池供电。蓄电池没有电时主电源需要给蓄电池充电。为了保护蓄电池,在蓄电池电压过低时切断对外供电。有简单的电量显示功能。由于每页的图纸太大,先截模糊的大图,再截局部。

这页是主电源输入经过DCDC降压为12V,图中3路12V输出,其中一路只预留的。下方是用LM393搭的切换控制电路(包括低电量断开),图中的基准电压是431,在另一页里。

三路12V输出和继电器切换电路

5A的DCDC降压电路,输入有接反保护,电源切换使用继电器,但是实际使用有个问题,主电源插上时继电器切换听上去有并不是立即切换,声音是“滴-嗒”,正常应该是一声“嗒”,后来在继电器线圈并联一个大电容效果好了很多,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我原来以为是线圈产生的高压影响了切换控制电路,但是有二极管吸收应该是不会的。有可能出现在切换控制电路上,希望论坛有高手能指正其中的错误,不胜感激!

这就是电源切换控制电路。原理不难,第一次打样用的方案是两个三极管接成的自锁电路(可控硅的原理),后来测试发现这个方案是非常扯淡的,仿真结果很理想,实际工作效果非常差,后来想到的上图电路是经过反复实验才确定的。

蓄电池充电电路和电量显示电路。

这是蓄电池充电电路,关于蓄电池充电电路也是折腾了一次,第一次打样的方案是某论坛看到用一个DCDC电路加运放组成的恒流恒压,实际测试恒流效果不理想,而且这玩意要长期工作,可不是闹着玩的,想来想去还是用现成的IC方案靠谱。

这是电量显示电路。电量显示电路非常简单,效果一般,只是比较器在输入电压差比较小时是工作在线性区,灯是逐渐变化,这个还能接受。

这是安装到机箱中的实际样品。

欢迎大家探讨,这个产品的电源电路都是自创的,并没有参考网上的,所以肯定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A:
cn3717的方案

网友B:
电源切换那第一个比较器的作用没看明白 求大神讲解

网友C:
继电器先滴后嗒,应该去掉R74 D13,V15+控制一个NPN三极管,去拉低U7的2脚。

网友C:
有实际接反电池测试过,保险会烧断吗;
感觉D4不一定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切换那第一个比较器的作用没看明白 求大神讲解

迟滞比较器,就是通常所说的施密特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实际接反电池测试过,保险会烧断吗;
感觉D4不一定扛得住。

嗯,你的思路是对的。保险丝确实没断,D4当然是不用担心的,真实的情况是检流电阻充当保险丝的作用了,本来想改下电路,后来想了能有接反保护就好了,一个电阻毕竟还比保险丝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先滴后嗒,应该去掉R74 D13,V15+控制一个NPN三极管,去拉低U7的2脚。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驱动电流理论计算时足够的,R74不能去了。另外V15+去拉低U7的Pin2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蓄电池没接的时候,比较器电路模块就不工作了。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实验的时候已经大概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15V在这里起抑制作用,肯定是它搞的鬼,因为继电器线圈加上电容可以解决,所以不想去浪费时间琢磨。刚我想了一想,用仿真软件验证了自己的结果对的。

R4代替DCDC负载,因为电路切换到蓄电池后,DCDC模块消耗的电流其实是很小的。单刀双掷开关的另外一端做为时间参照。C2上面的15V是罪魁祸首。从示波器可以看到切换后继电器线圈的电压将近1S才上升到12V(其中0.5S没有反应)。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多种,在继电器线圈加大电容是一种方案,但是并不是很好的方案。还有就是利用一个PNP三极管对C2放电,基极用一个大电阻到地,再接一个电阻到15V的接口处(接反保护MOS的前级),当然想想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E:
AO4407A是不是可以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mos管呢,这样不是增加了成本吗?

网友F:
AO4407A是不是可以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mos管呢,这样不是增加了成本吗?
楼主 我也想知道,为啥不用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O4407A是不是可以用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mos管呢,这样不是增加了成本吗?
楼主 我也想知道,为啥 ...

一开始也是想用二极管的,但是计算下就发现功率太大了,电流是5A,压降算0.4吧,那也有2W的功率。这个是会烫手了,而且产品是在室外使用,夏天温度估计二极管温度会超过100度。

网友G(2017-08-28):
家居智能化~发现方向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驱动电流理论计算时足够的,R74不能去了。另外V15+去拉低U7的Pin2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

感谢楼主分享。对于楼主这一回答有几个疑问,然后也谈谈我的理解:
1. “另外V15+去拉低U7的Pin2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蓄电池没接的时候,比较器电路模块就不工作了。”  迟滞比较器不都是一直有蓄电池供电的吗?无论15V上不上,蓄电池电压够不够,从电路来看它一直都在啊。
2. 15V没有的时候,蓄电池电压足够Q15的基极被拉低,Q15的CE导通,输出由蓄电池供电;电池电压不够Q15基极拉高,Q15的CE截止,蓄电池停止供电。逻辑是这样的吧?
3. 上15V的时候,单用一个三极管拉低U7的2脚,使其逻辑与蓄电池电压不够一样,这种情况下R17和D13都可以不用了。
4.关于你对于滴答的解释我觉得有点不理解。我的理解是:
   ① 无非不就是在外部电源16V上电的时候DCDC模块输入前端的220uF的大电容在充电,电压缓慢上升,导致继电器电流上升缓慢,吸合不干脆。
   ② 你在继电器线圈并联一大电容,就是让继电器的断开时间增加,对冲了上面所述的15电压缓慢上升的时间。
   ③ 其实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用DCDC模块后端的12V去做这个控制岂不是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你的思路是对的。保险丝确实没断,D4当然是不用担心的,真实的情况是检流电阻充当保险丝的作用了,本 ...

像15V_in那样接一Mos管防反接,电池反接电路直接不工作没损害更合理吧?

楼主(2017-10-21):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对于楼主这一回答有几个疑问,然后也谈谈我的理解:
1. “另外V15+去拉低U7的Pin2是没有意 ...

1、我考虑了没有接蓄电池的情况。
2、工作逻辑是这样的
3、没接蓄电池的情况U7由充电芯片供电,按理来说也是控制U7的Pin2,省一只二极管多一只三极管,也没什么区别。
4、用DCDC12V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当外部V15没接的时候则继电器线圈失电,蓄电池接通,当蓄电池电流不足时继电器线圈由蓄电池供电使蓄电池断开,当时考虑了蓄电池都没电了还要继续给继电器线圈供电会不会导致过放电。

网友I:
很不错,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J:
oa协同办公软件  shouping.cn

网友K(2018-02-07):
U5的体二极管画反了,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哈哈哈哈哈不应该哦

网友K:
看你有个单片机,电量检测其实可以直接用单片机AD去搞了,省个运放。另外你这个是3S1P电池吧,一般都是有保护板的,所以电池反接不用管了。另外平衡充很重要,长期产品平衡太重要了,我们这儿一堆鼓包电池。之前还因为没有充没有保护板的电池,平衡电路都拉不回来,直接电池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