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 10A继电器配压敏和保险丝

楼主(2017-07-01):
图上的压敏电阻和保险丝二选一,以防220v 10A交流继电器上电过载,导致继电器工作异常。
请问二者的选型需要注意哪些。
应用,控制窗帘,室内灯光切换。

网友A:
根据电压电流选择;

压敏电阻一般选择471左右;
保险丝的话,你可以选择负载电流1.2倍左右;

负载2端最好加阻容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