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把一个管脚状态反映到另外一个管脚?

楼主(2017-07-01):
(无正文)

网友A:
用switch语句试试,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如果是汇编,可以用特定的跳转指令直达,比如51的JMP @A+DPTR,可以实现很多分支的跳转,而且速度快,执行时间也一样。

网友B:
用短路线直接连上

网友C:
看需要的实时是多严格,用switch的话会稍微快一点;都是微秒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