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串口接收同时发送

楼主(2017-07-01):
使用pic18f45k80,
1.使用串口接收中断和缓冲区接收一段数据,每8个字节就返回接收到的数据,同时还在继续接收,然后出现了返回的数据只有前边8个字节是正常,
其他的为乱码,定点到接收缓冲区,发现只有前边8个字节正常,也就是接收的同时发送乱码。
我想问下怎样解决呢

网友A:
如果缓冲区溢出你又没来得及处理的话后面的数据就会丢弃

楼主:
缓冲区100多个字节,我发80个字节,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没代码,没法说

网友C:
自己的程序自己负责

网友D:
首先要先分析你自己的程序结构。
接收是被动的,如果没有握手信号,你无法要求对方等一会再发。
如果连续接收,很有可能是来不及连续发送的,即使你有足够的缓冲,发送时处理数据浪费的时间,是无法弥补的。
这会导致来不及发送。

网友E:
在你发送每个字节后面的程序加一小段延时就好了,比如加10us,不要太大,太大返回的数据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