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IC的丝印擦除掉或改为自己的?

楼主(2017-07-01):
最好是贴完片并测试OK后,能再加工。市场上有专门做这行的吗?自己做该怎么做?

网友A:
招两个民工,用砂纸打磨

楼主:
有没类似激光打磨的加工?

网友B:
砂纸擦吧  打上自己的LOG就算了吧  查到就是侵权了 建议还是别走这个“捷径”,如果量大 可以选择定制

楼主:
IC不少,不能定制只能打磨。量也不少,好几K,人工做太麻烦。

楼主:
网上搜索了下,还是有不少芯片打磨的公司。

网友C:
芯片丝印打磨或重印的厂家很多,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D:
激光打标可以打的;

深圳华强北那边应该有人干这个的;

网友E:
你淘宝就可以找的到了

网友F:
哈哈  这个肯定能啊      不然国产FPGA   DSP怎么来的
竟然开发工具都是一样的     还搞国产化率

网友G:
你有你的想法,以后维护麻烦,你知道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哈哈  这个肯定能啊      不然国产FPGA   DSP怎么来的
竟然开发工具都是一样的     还搞国产化率 ...

我还以为只有低档mcu或者比较常见的型号有这类山寨。
原来dsp和fpga那么高档的东东也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哈哈  这个肯定能啊      不然国产FPGA   DSP怎么来的
竟然开发工具都是一样的     还搞国产化率 ...

感觉您有点以偏概全了。据我所知国产兼容都是做逆向。虽然版图抄袭了,但是工艺提升一下,速度还是可以变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感觉您有点以偏概全了。据我所知国产兼容都是做逆向。虽然版图抄袭了,但是工艺提升一下,速度还是可以变 ...

我们行业凑85%的国产化率全靠拆分电阻 电容完成
有一些IC厂商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做     拿来的芯片
引脚 封装完全兼容    里面的所有参数完全和国外的一致
连开发工具CCS  ISE都完全一样
像FPGA  DSP这些还要等很久

网友J:
找找上海交大,上海交大是很有经验的!

哈哈哈

网友K:
大家经验丰富。

网友L:
打磨要特别小心,很多打磨的公司都是在机床上有砂轮磨的,如果没控制好容易把DIE漏出来

网友M:
用无字的即可,你印上**想知道的人还是会知道的

网友N:
推荐激光打磨以及重新丝印,效果好、效率高,费用也不贵。

通常一个IC的打磨费大约5分钱,如果量大还可以再降低一点。以前我们的很多IC都是用这种办法处理的。

网友O:
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小家子气,一点肚量也没有

网友P:
我见有卖芯片丝印消字笔的,貌似西安有一家,以前论坛也讨论过,效果貌似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Q:
必须有啊,磨标有风险

网友R(2019-04-17):
我司专业提供FLASH,SDRAM,QFP,BGA,CPU,DIP,SOP,SSOP,TO,PICC等IC激光刻字\IC精密打磨(把原来的字磨掉)\IC激光烧面\IC盖面\IC洗脚\IC镀脚\IC整脚\有铅改无铅处理,编带为一体的加工型的服务企业等;是集IC去字、IC打字、IC盖面、IC喷油、镭射雕刻、电子元器件、电路芯片、手机,MP3外壳、各类按键、五金配件、钟表眼镜、首饰饰品、塑胶,模具、金属钮扣、图形文字、激光打标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等等为一体专业性公司。公司设备激光雕刻的优点如下:速度快、精度高、使用方便;可通过电脑任意设计图形文字,可自动编号,在单件标记的产品上能做到单一标记又可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加工成本低;非接触性加工,标记图案不变形、无毒、无污染、耐磨损。本公司以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多年的激光加工经验及高效率、高精细的加工设备,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加工服务!

王先生:13560707071微信同步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有没类似激光打磨的加工?

我司专业提供FLASH,SDRAM,QFP,BGA,CPU,DIP,SOP,SSOP,TO,PICC等IC激光刻字\IC精密打磨(把原来的字磨掉)\IC激光烧面\IC盖面\IC洗脚\IC镀脚\IC整脚\有铅改无铅处理,编带为一体的加工型的服务企业等;是集IC去字、IC打字、IC盖面、IC喷油、镭射雕刻、电子元器件、电路芯片、手机,MP3外壳、各类按键、五金配件、钟表眼镜、首饰饰品、塑胶,模具、金属钮扣、图形文字、激光打标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等等为一体专业性公司。公司设备激光雕刻的优点如下:速度快、精度高、使用方便;可通过电脑任意设计图形文字,可自动编号,在单件标记的产品上能做到单一标记又可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加工成本低;非接触性加工,标记图案不变形、无毒、无污染、耐磨损。本公司以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多年的激光加工经验及高效率、高精细的加工设备,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加工服务!

王先生:13560707071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