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钛酸锂电池充电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01):
手里有块电池,钛酸锂的2.4V  ,40mah的  没接触过这种,,能过冲么? 规格书写的最大2.8v, 我充到3.3v会有什么问题?充电电流很小 平时几个毫安充电,大于3v以后几十个微安~~
请教 论坛里的大神~~
仔细说一下,我有一个3.3v的电源,要给电池充电,3.3v经过一个4007 ,几个毫安充电,4007压降0.4-0.6之间,这样的话充电电压在2.7-2.9之间,还好;但是当电池电压逐渐增大,充电电流变小,几百个到几十个微安开始变化,4007  上面几乎没有压降,电池最大会充到3.3v。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因为是长期充电,一直充~~
请教论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能充电到3.3,但是那个是以生命为代价,另外二极管的理论压降是0.7,加上温度系数,一般也就0.64左右,但是那是在一定电流的情况下,二极管还有个漏电,你不能指望它的电压特性很陡峭,具体去看二极管的特性图。建议你还是用一支dcdc完成恒流恒压

网友B:
不能这么用
找个ADJ的LDO 调制个2.8V 串个合适的电阻  再接电池

网友C:
并联个稳压管行不

网友D:
充电电压超过电池最大充电电压,对电池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做太烂的产品,还是用钛酸锂充电芯片吧,2~3毛钱。

网友E(2018-11-02):
这么小的钛酸锂,估计可以50C充放电了,越小的倍率越高,我手里最小的都在3Ah。钛酸锂过冲易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