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我做315的射频端,无法起振,求大神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03):
主要是元件选型和PCB设计,注意电容要用NPO或C0G的,电感要用高频的,最好先用绕线,调通后再尝试换成叠层的。PCB设计则很讲究,要求控制好分布参数和EMC,可以先参考一下原厂设计资料和他人的成品。

网友B:
哈哈,这个确实还是有难度的,看看走线是否合理,调整一下RLC的值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AW用22pF并联,应得到略高于fsaw,以此验证目前电路谐振频率。S315N是啥?用电感就可以。应C2>C1 出力才会 ...

那个S315N是个电感,是不是电感和C1、C2组成的网络的谐振频率要跟saw的频率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元件选型和PCB设计,注意电容要用NPO或C0G的,电感要用高频的,最好先用绕线,调通后再尝试换成叠层 ...

电容需要高频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需要高频的吗?

当然。不过目前只要是表贴的,小容量电容基本上都是高频的,但还是要留意一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