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07的timer可以不可以这样配置?

楼主(2017-07-01):
Timer3 --1 2 接编码器;3 输出PWM?Timer8 --1 2 接编码器;3 输出PWM?

网友A:
这个 肯定刻意的!使用STM32CUBEMX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但是 好像不行吧……问了好几个人了……

网友B:
应该分时切换时可以达到的。

楼主:
分时切换?感觉 不可靠!因为编码器是需要实时采集 编码器的位置哦!

网友C:
要求实时性强的,分时切换肯定就不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分时切换?感觉 不可靠!因为编码器是需要实时采集 编码器的位置哦!

那这样肯定就是无法实现的。重新选型和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