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 LD1117 8V转3.3V问题

楼主(2017-07-01):
最近我想用LD1117做两节锂电池8.4V转换3.3V的电源,负载持续电流为50mA左右,折合发热功率为0.25W,请问用这款LDO合适吗?

网友A:
果断用DCDC

网友B:
电池供电,最好用DCDC;
也就差1元多点;

实在为了省钱,这么干也可以

网友C:
3.3v能工作,3v行不行,3v行的话为什么不单节锂电ldo到3v

网友D:
取决于你的设计目标,
如果是个低功耗应用,当然这样用不适合;
如果只是一个不考虑功耗又要相对节省成本的产品,这样用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