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路大神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7-07-01):
我的单片机要通过外网控制手机软件,应该怎么实现?
是不是需要一个云服务器一直监测端口,然后我的MCU发数据到服务器端口,服务器检测到数据传来后再进行处理。最后是服务器控制手机软件执行相应动作。
是不是上面这个办法?
可是我听说单片机可以直接传数据到网页上面,用http协议什么的...... 那是什么情况?
有大神解答一下吗?

楼主:
@twy 可以给解答一下吗?

楼主:
@NE5532 名人堂里的大神指点下吧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手机那边要实现什么功能,是简单还是复杂,最完整的当然是做个APP,还可以通过浏览器之类实现,后者对手机的知识要求比较低。

网友B:
1、现在大部分是这么实现,云服务器作为Tcp服务端,有公网域名或Ip;如果你的手机自己建立服务端,使用第三方服务器把动态ip映射到一个域名(类似花生壳),单片机可以直接访问你的手机App。
2、单片机直接通过http和网页通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单片机本身带有一个webserver,网页访问单片机。

网友C:
有个东西叫server酱,用esp8266,还有庆科等模块,,当然挂openwrt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