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入门教程-05】CC2530的串行接口原理与应用

楼主(2017-07-01):
【CC2530入门教程-05】CC2530的串行接口原理与应用

一、并行通信与串行通信
    微控制器与外设之间的数据通信,根据连线结构传送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
    并行通信:指数据的各位同时发送或接收,每个数据位使用单独的一条导线。传输速度快、效率高,但需要的数据线较多,成本高。
    串行通信:指数据一位接一位地顺 序发送或接收。需要的数据线少,成本低,但传输速度慢,效率低。

二、CC2530的串口通信模块
    CC2530有两个串行通信接口USART0USART1,它们能够分别运行于异步UART模式或者同步SPI模式
    两个USART接口具有相同的功能,通过PERCFG寄存器可以设置两个USART接口对应外部I/O引脚的映射关系:
    位置1RX0 --- P0_2   TX0 --- P0_3               RX1 --- P0_5   TX1 --- P0_4
    位置2RX0 --- P1_4   TX0 --- P1_5               RX1 --- P1_7   TX1 --- P1_6
        对每个USART串口通信编程,本质是设置相关的5个寄存器
    <1> UxCSR:   USARTx的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2> UxUCR:  USARTx的UART控制寄存器。
    <3> UxGCR:  USARTx的通用控制寄存器。
    <4> UxDBUF:USARTx的接收/发送数据缓冲寄存器。
    <5> UxBAUD:USARTx的波特率控制寄存器。

三、UART口与计算机的COM口连接
    先认识两种电平:TTL电平RS232电平
    TTL电平:    逻辑0----小于0.8V      逻辑1----大于2.4V。
    RS232电平:  逻辑0----5~15V         逻辑1---- -5~-15V。
    计算机的串行通信接口是RS-232的标准接口,而CC2530单片机的UART接口则是TTL电平,两者的电气规范不一致,所以要完成两者之间的数据通信,就需要借助接口芯片在两者之间进行电平转换,常用的有MAX232芯片。

注意:DB9接口中,公头和母头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

四、实训项目:上位机通过串口控制LED灯的开关

【1】计算波特率
    CC2530的波特率BAUD_EBAUD_M共同决定:

    F为微控制器的系统时钟频率:16MHz32MHz
    在TI公司提供的数据手册中,给出了32MHz系统时钟下各常用波特率的参数值,由计算公式亦不难得出16MHz系统时钟下对应的参数值。

【2】串口0的初始化函数
    选择外设的引脚映射位置,并将对应的引脚设置为外设功能 ,然后对波特率、控制寄存器和中断的相关控制位进行设置。
【3】数据接收中断服务函数
    USART0发送完成的中断向量是:0x3B,也可以使用宏定义:URX0_VEXTOR。在该中断服务函数中,要手工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URX0IF
    当数据接收完毕后,通过将一个自定义的变量Flag设置为1,告诉主函数,已经成功接收到所需要的数据,主函数可以对其进行解析和执行指令。
【4】发送字节及发送字符串函数
    当USART的发送/接收数据缓冲寄存器UxDBUF被写入数据时,该字节就会发送到TXD引脚,开始数据的传输。由于UxDBUF是双缓冲的,所以在发送开始后会立即触发TX完成中断标志UTX0IF,并且数据缓冲器被卸载,也就是说,当字节正在发送时,新的字节能够装入数据缓冲器UxDBUF
    在单字节的发送函数中,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UxDBUF后,查询TX完成标志UTX0IF,当该标志被置1时,表示数据发送完成,然后清除该标志。
【5】项目源代码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LED5   P1_3
#define  LED6   P1_4
unsigned char dataRecv;
unsigned char Flag = 0;
/*===================UR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Uart0()
{
  PERCFG = 0x00;    //串口0的引脚映射到位置1,即P0_2和P0_3
  P0SEL = 0x0C;     //将P0_2和P0_3端口设置成外设功能
  U0BAUD = 59;      //16MHz的系统时钟产生9600BPS的波特率
  U0GCR = 9;
  U0UCR |= 0x80;    //禁止流控,8位数据,清除缓冲器
  U0CSR |= 0xC0;    //选择UART模式,使能接收器
  UTX0IF = 0;       //清除TX发送中断标志
  URX0IF = 0;       //清除RX接收中断标志
  URX0IE = 1;       //使能URAT0的接收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UR0接收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URX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R0_RecvInt()
{
  URX0IF = 0;           //清除RX接收中断标志
  dataRecv =  U0DBUF;   //将数据从接收缓冲区读出
  Flag = 1;             //设置接收指令标志
}
/*=================UR0发送单字节函数=================*/
void UR0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0DBUF = dat;         //将要发送的1字节数据写入U0DBUF
  while(!UTX0IF);       //等待TX中断标志,即数据发送完成
  UTX0IF = 0;           //清除TX中断标志,准备下一次发送
}
/*=================UR0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UR0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发送一个字符串
  {
    UR0SendByte(*str++);    //逐个发送字符串中的字节
  }
}
/*================执行上位机的指令=================*/
void ExecuteTheOrder()
{
  Flag = 0 ;            //清除接收指令标志
  switch(dataRecv)
  {
    case 0xa1:
      LED5 = 1;
      UR0SendString("The LED5 is Open!\r\n");
    break;
    case 0xa2:
      LED5 = 0;
      UR0SendString("The LED5 is Closed!\r\n");
    break;
    case 0xb1:
      LED6 = 1;
      UR0SendString("The LED6 is Open!\r\n");
    break;
    case 0xb2:
      LED6 = 0;
      UR0SendString("The LED6 is Closed!\r\n");
    break;
  }
}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Port()
{
  P1SEL &= ~0x18;       //将P1_3和P1_4设置为通用I/O端口功能
  P1DIR |= 0x18;        //将P1_3和P1_4的端口设置为输出
  LED5 = 0;             //关闭LED5灯
  LED6 = 0;             //关闭LED6灯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Port();         //初始化端口
  Init_Uart0();        //初始化串口0
  //先发送一个字符串,测试串口0数据传输是否正确
  UR0SendString("*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欧浩源*\r\n");
  while(1)
  {
    if(Flag == 1)      //查询是否收到上位机指令
    {

      ExecuteTheOrder();    //解析并执行指令
    }
  }
}

楼主:
系列教材完成。

网友A(2018-12-07):
厉害了,我看到中断里面只是处理FLAG,中断函数越短越好,不明觉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