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 fsk信号差的问题

楼主(2017-07-01):
各位老大,
最近做了个项目用到sx1278的FSK模式。   能通讯。但是信号非常差。。频谱仪抓到的波形很乱,感觉在乱跳。。。rx 端测量到的FEI也是不停地乱跳。射频部分飞到别的板子工作是正常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鎖相回路沒鎖住,滞后超前滤波回路沒做好。

感谢回复,

我在irqflags1里面看了一下,PLLLOCK是1,这个应该是锁住了吧..
您说的滞后超前滤波回路是指的那一部分。

这个现象会不会是软件引起的呢, 因为我做的是linux驱动,用的是数据包模式,所以只用了dio0来作为中断输入,其他几个DIO是悬空的,这个应该没问题吧。。BTW,寄存器的配置应该是没问题,我挨个对比了。。

谢谢

网友B:
你用lora来跑fsk?大材小用,还没有效果啊。你找我,我给你介绍

网友C(2017-11-19):
我FSK调试也遇到问题了,发射可以,接收一直收不到。没有找到问题在哪,你那里有KSF完整的收发例程吗,想参考一下你的代码。

网友D(点评):
您好,您的sx1278的fsk模式通信成功了吗?我接收不到啊求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E:
FSK方便兼容其他家方案。

网友F(2019-10-11):
请问大佬们,如果要用FSK方式发送,怎样设置1和0的频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