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时的警告

楼主(2017-07-01):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S?Y_6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SMS_ACKL?Y_6
Program Size: data=67.6 xdata=0 code=179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Y-6"...
"Y-6"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函数定义了,但是没有调用。。

网友B:
,思维即程序,要学会自己动脑,多用用就熟悉了。

网友B:
是不是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都调用了这个程序?这样就形成了重入..

网友C:
发生的概率比较低,但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函数有定义,但是没有调用

网友E:
这个你看英语就明白了: 警告:有一个没有调用的函数。

网友F:
确实啊 函数定义了,主函数中没有调用

网友G:
某个函数写出来没有调用而已

网友H:
该警告表示存在定义了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I:
有些警告可以忽略

网友J:
楼主一人分饰多角,自问自答
厉害

网友J:
二姨要靠这种方式来忽悠投资人么

网友K:
是不是没有调用的函数不会链接到目标代码里?

网友L:
不用管,也不是错误

网友M:
想找个技术贴来回答,愣是找不着,好不容易看见了,还被人质疑是左右互搏。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想找个技术贴来回答,愣是找不着,好不容易看见了,还被人质疑是左右互搏。 ...

最近发的技术贴都是这个风格
几个不同的id很有默契的回答
回帖时间都差不多间隔在10分钟左右

你看前面的回答风格很类似
后台能看ip的话估计有点意思

网友J:
我的建议是修改自动回帖的AI
直接去热门论坛抓一个主题和下面的回答
哪怕是机器翻译一下国外网论坛都比这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的建议是修改自动回帖的AI
直接去热门论坛抓一个主题和下面的回答
哪怕是机器翻译一下国外网论坛都比这好 ...

看来真的是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