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汇编语言来写这个程序

楼主(2017-07-01):
自变量X为一无符号数,存放在片内RAM区30H单无,函数Y存放在31H单元。请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X <=95时,Y=1;95< X <105时,Y=2;X>=105时,Y=3。

网友A:
先用C语言写,编译后模拟调试,看其反汇编代码。

网友B:
对时间要求精确一般都用汇编

网友C:
新型的单片机指令集用汇编,用菜农的话说就是开发完要住院的..

网友D:
了解一下   推荐王爽的汇编语言   学完后了解了单片机工作原理   使用C语言开发会对单片机体会更深

网友E:
这种问题最好自己先写出来,然后让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楼上还是有高手的,,我对汇编的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G:
胡乱写个没调试哦

_bijiaodaxiao:
        push {r4-r6,lr}
        ldr r6, = 0x20000030
        ldrb r5, [r6]
        cmp r5, # 105
        bcc _bijiao
        mov r4, # 3
        strb r4, [r6, # 0x01]
        b _bijiaowanle
_bijiao:
        cmp r5, # 95
        bhi _dayu
        mov r4, # 1
        strb r4, [r6, # 0x01]
        b _bijiaowanle
_dayu:
        mov r4, # 2
        strb r4, [r6, # 0x01]
_bijiaowanle:
        pop {r4-r6,pc}

网友H:
几毛钱的单片机用汇编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胡乱写个没调试哦

网友J:
这是课后题啊...问你老师去

网友K:
汇编语言和芯片型号相关,不同的芯片支持不同的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