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选择MCU

楼主(2017-07-01):
我的MCU该怎么选择?
1.费用低。
2.支持usb和串口

查了很久,还是不得方法,还望大家指点。
应该怎么去选型?去生产厂商的主页上对比吗?还是网上这样搜索?
谢谢。

网友A:
MCU选型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功能性能价格采购工艺等都要考虑

网友B:
你这两个要求的不搞,,一般型号的单片机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C:
常用的如G2553、F149、F249的都可以的。

网友D:
这样的芯片种类太多了吧。

网友E:
这个去官网资料查找,应该还是蛮多的吧。

网友F:
这个usb和串口都集成有m3的内核。

网友G:
具体的功能还没有描述清楚,这样的要求的芯片很多。

网友H:
usb这个功能可以通STM32F0的芯片实现。。

网友I:
lz说的usb是usb device 还是usb host,usb device很多都支持,usb host就要看清楚了!

网友J:
其实新唐的更合适你。

网友K:
性价比最高的目前是新唐的。

网友L:
一般都行

网友M:
针对你的应用选择MCU品牌----选择芯片系列----下载手册----确认需求是否满足

网友N:
STM32F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