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我需要完全要根据这个时序来写程序么?

楼主(2017-07-01):
STM32F0单片机通过SPI操作AD7734,这是AD7734的一个时序,其中的CS片选信号CS我需要完全要根据这个时序来写程序么?

网友A:
要不停的拉高,拉低,给片选信号低电平可以么?

网友B:
这个38H,40H,48H应该是不同器件的地址,不停的拉低是为了选不同的器件进行写通信

网友C:
是不是要根据数据手册上的转换时间来控制片选信号拉低后要等待的时间啊?

网友D:
首先,CS是一个片选信号,所有的操作有必须是要在该信号有效的情况下进行的

网友E:
当然不能一直保持低电平的,虽然CS信号的跳变沿对数据线上的数据没有影响,但是CS的跳变会影响RDY信号的。

网友F:
cs信号是用来控制不同的外设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的。

网友G:
这是时序问题 有时间间隔要求的。。

网友H:
如果使用硬件SPI(片选也用硬件的而不是使用GPIO),建议楼主使用SPI0模式,硬件在发送一个字节之前会自动拉低片选CS,发完一个字节后自动拉高片选CS。如果使用软件模拟SPI的话,建议每发送一个字节之前软件拉低GPIO(CS),发送完一个字节后拉高CS。如果带有连续几个字节的命令或者地址操作,片选应该持续拉低,直到命令或者地址发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