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振荡电路——疑惑

楼主(2017-07-02):
100Mhz晶振,射极跟随器电路,RCL选频率电路
问题描述:
1、C10 C11作用,及计算方法,是否为采用晶振匹配电容计算方法,Cf=(C11*C10)/(C11+C10)+Cic?
2、R3 C12 LJ1是否为选频电路,如何计算及推导
3、晶振如何产生振荡,R3 C12 LJ1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周期为400us,实在不解?
希望有心之人,给予指导,多谢了

网友A:
泛音晶体。

网友B:
楼主的图看不清楚,元件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本例之集极接地型LC正弦波振盪器,依您看基集极间的结电容Cbc,沒有沒密勒效应,假设集极到地线是有接 ...

密勒效应是指反向放大器中寄生电容的等效关系,我想在同向CC(共集)放大电路中不适用。我使用网络参数分析方法,各种效应在参数中都有处理,不需要考虑密勒效应。
集电极接电源,原理中相当于接地,原理图中集电极接不接旁路电容不影响此振荡器的CC组态。但是实际CC电路需要接旁路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本例之集极接地型LC正弦波振盪器,依您看基集极间的结电容Cbc,沒有沒密勒效应,假设集极到地线是有接 ...

这个电源必须有电容的啊。可能楼主省略了。

网友D:
楼主应该贴示波器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