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8后32kB FLASH应该怎么用?

楼主(2017-07-02):
32k和64k差了一倍,差别十分明显,32k用着太紧张了,当初选F130就是冲着64kB flash来的,结果后面32k跟残废一样,能用来干点啥呢?

网友A:
我们用来做bootloader,
放不太重要的访问不多的数据。如finsh的符号表,调试信息的字符串这些。
总比没有强,只要不是对性能特别有要求的代码,甚至可以不用考虑他们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来做bootloader,
放不太重要的访问不多的数据。如finsh的符号表,调试信息的字符串这些。
总比没有 ...

我现在是放在那里不用,代码基本完成了,29kB,前面32kB差不多刚刚够用。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用了40多KB了,代码就超过32K了,你用的后32K那里出现了异常?

网友C:
这个可以多用来存放一些关键的数据信息的

网友D:
flash大的话可作为一些数据的缓存用的

网友E:
这个根据功能设计的看,,用不到的就先保留那的

网友F:
作为关键信息数据的存储单元使用的。

网友G:
你好,请问后面32K是有什么问题吗?我想当做缓存来用

网友H(2017-08-14):
GD的后面的FLASH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I:
这个用于存储数据的就可以的

网友C:
这个在选型的时候注意些的,资源够用就行。

网友D:
这个没啥多余的,直接用来存储重要信息数据的即可。

网友E:
数据处理的时候,可以用来做数据临时存放的地方

网友J:
可以作为代码备份存储代码、数据,及存放一些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code,不建议存放对实时性要求高的code。

网友K:
这个剩余的部分可以不用的,不影响程序的运行的

网友L(2017-11-18):
楼主 你好  GD32F130F8用keil开发的时候应该选哪个型号呢?

网友L:
你好  请教一下 GD32F130F8这个片子yongkeil开发的时候应该选哪个型号啊

网友M(2018-04-28):
请问怎么把数据程序具体放到哪个地址呢

网友N:
用分散加载把不重要数据放到固定位置

网友I: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设计需求选择的

网友O:
那现在看来只能是去优化代码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请问怎么把数据程序具体放到哪个地址呢

用分散加载,网上介绍的方法很多

网友P:
把实时性要求高的代码通过分散加载放到前一半flash中,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可以放在后一半中

网友Q:
存一些表格数据等,还有当做eeprom来用

网友R: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FLASH存放一张32768Byte的图片,应该占用了部分前32K FLASH与部分后32K FLASH,然后测试出问题,仿真出硬件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这个flash资源的还是需要多考虑

网友S:
这个flash 的首先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D:
这个选MCU的flash要根据实际情况的

网友E:
这个主要还是选用合适才可以的

网友T:
这个选择好flash 的读写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