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通过1M电阻接入高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7-07-02):
在设计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工作电源是23串电池供电的,电压有大约72V,为了做到低功耗所以设计了点火信号,点火之后就靠MCU的IO持续控制DC-DC工作,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现在MCU的IO口要去控制三极管,而输入电源也通过1M电阻接到三极管的基极(为了保证点火启动),这样就等于IO口通过1M电阻接到了MCU的IO口,这样会不会把IO口击穿坏掉。

网友A:
DCDC的控制逻辑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的控制逻辑是什么?

点火之前,Q1是导通的,6脚上电压为低,因此DC-DC是关闭的,点火之后MCU输出低电平到Q1的基极,因此6脚上电压为高,DC-DC正常工作起来

网友A:
简单点就是DCDC是高电平启动,启动电压是多少?
何不直接让MCU输出高电平来维持DCDC
点火时让直接给6脚电压即可;如果怕坏IO,用二极管就可以保护。
哪有这么复杂的电路,而且静态功耗还大。

网友B:
根本没有问题,电压会被三极管Q1的BE会钳位在0.7V,再说,就是三极管坏BE开路,流过IO的电流(一般没有说只能输入的都有寄生二极管)低于1mA,IO是可以承受的,如果只有输入功能无输出的可以在那个地方并一只二极管到MCU的VCC,正接IO,负接VCC

网友C:
Q1换为光耦就没这问题。另外12v接入用电容识别,对产品来说是不可靠的。

网友C:
你这电路靠硬件的互锁实现,不如mcu的睡眠方式控制。总会有uA级别漏电流,电池本身漏就不小。完全关闭一点电流没有,意义不大

网友D:
楼主电路并不存在IO过压问题,自己想想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并不存在IO过压问题,自己想想为什么。

确实不解,望赐教,应该很基础的单片机IO结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解,望赐教,应该很基础的单片机IO结构问题吧

跟MCU无关。

楼主:
是不是因为Q1的基极最大只能到0.7V,所以单片机的IO口永远不可能超过这个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Q1的基极最大只能到0.7V,所以单片机的IO口永远不可能超过这个电压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