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线上能挂多少器件?

楼主(2017-07-02):
这个会影响速度?该如何预计呢?

网友A:
理论上是127

网友B:
有10bit扩展地址的.

能挂多少,软件除了地址不能冲突外。
硬件上要根据负载电容以及驱动能力来算。
IIC的规范上面有这个详细说明。

一般的应用上,基本没有见超过10个的,所以从来没有管这个问题。

网友C:
iic属于板级通讯接口,所以很少有带那么多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0bit扩展地址的.

能挂多少,软件除了地址不能冲突外。

有些器件会占用着总线,如摄像头,会不会对其它器件的通讯有影响呢?

楼主:
有些器件会占用着总线,如摄像头,会不会对其它器件的通讯有影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器件会占用着总线,如摄像头,会不会对其它器件的通讯有影响呢?

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以前试过usb线上挂太多东西,使得usb摄像头的像素达不到标称的值,iic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器件会占用着总线,如摄像头,会不会对其它器件的通讯有影响呢?

如果有器件长期占用iic,会影响其他器件通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些器件会占用着总线,如摄像头,会不会对其它器件的通讯有影响呢?

会有影响,但摄像头这种实时传输的设备一般不用IIC总线传输数据

网友E:
很多高速设备/IC只用IIC做一些参数读取设置,大数据从另外的总线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