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入门教程-06】CC2530的ADC工作原理与应用

楼主(2017-07-02):
【CC2530入门教程-06】CC2530的ADC工作原理与应用

一、A/D转换的基本工作原理
    将时间上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转化为脉冲有无的数字量,这一过程就叫做数字化,实现数字化的关键设备是ADC
    ADC:模数转换器,将时间和幅值连续的模拟量转化为时间和幅值离散的数字量,A/D转换一般要经过采样保持量化编码4个过程。

二、CC2530的A/D转换模块
    CC2530的ADC模块支持最高14位二进制的模拟数字转换,具有12位的有效数据位,它包括一个模拟多路转换器,具有8个各自可配置的通道,以及一个参考电压发生器。

     该ADC模块有如下主要特征
    <1> 可选取的抽取率,设置分辨率(7~12位)。
    <2> 8个独立的输入通道,可接收单端或差分信号。
    <3> 参考电压可选为内部单端、外部单端、外部差分或AVDD5。
    <4> 单通道转换结束可产生中断请求。
    <5> 序列转换结束可发出DMA触发。
    <6> 可将片内温度传感器作为输入。
    <7> 电池电压测量功能。

三、ADC模块的信号输入
    端口0引脚可以配置为ADC输入端,依次为AIN0~AIN7
    <1> 可以把输入配置为单端输入差分输入
    <2> 差分输入对:AIN0~AIN1、AIN2~AIN3、AIN4~AIN5、AIN6~AIN7。
    <3> 片上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也可以作为ADC的输入用于测量芯片的温度。
    <4> 可以将一个对应AVDD5/3的电压作为ADC输入,实现电池电压监测。
    <5> 负电压和大于VDD的电压都不能用于这些引脚。
    <6> 单端电压输入AIN0~AIN7,以通道号码0~7表示;四个差分输入对则以 通道号码8~11表示;温度传感器的通道号码为14;AVDD5/3电压输入的通道号码为15

四、ADC相关的几个概念
    <1> 序列ADC转换:可以按序列进行多通道的ADC转换,并把结果通过DMA传送到存储器,而不需要CPU任何参与。
    <2> 单通道ADC转换:在程序设计中,通过写ADCCON3寄存器触发单通道ADC转换,一旦寄存器被写入,转换立即开始。
    <3> 参考电压:内部生成的电压、AVDD5引脚、适用于AIN7输入引脚的外部电压,或者 适用于AIN6~AIN7输入引脚的差分电压。
    <4> 转换结果:数字转换结果以2的补码形式表示。对于单端,结果总是正的。对于差分配置,两个引脚之间的差分被转换,可以是负数。 当ADCCON1.EOC设置为1时,数字转换结果可以获得,且结果总是驻留在ADCH和ADCL寄存器组合的MSB段中。
    <5> 中断请求:通过写ADCCON3触发一个单通道转换完成时,将产生一个中断,而完成 一个序列转换时,是不产生中断的。当每完成一个序列转换,ADC将产生 一个DMA触发。
    <6> 寄存器:ADC有两个数据寄存器:ADCLADCH;三个控制寄存器:ADCCON1ADCCON2ADCCON3;分别用来配置ADC并返回转换结果。

五、实训项目:定时采集电压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1】配置APCFG寄存器
    当使用ADC时,端口0的引脚必须配置为ADC模拟输入。要配置一个端口0引脚为一个ADC输入,APCFG寄存器中相应的位必须设置为1。这个寄存器的默认值是0,选择端口0为非模拟输入,即作为数字I/O端口。
    注意:APCFG寄存器的设置将覆盖P0SEL的设置。

【2】配置ADCCON3寄存器
    单通道的ADC转换,只需将控制字写入ADCCON3寄存器即可。

【3】ADC初始化
    主要对端口的功能进行选择,设置其传输方向,并将端口设置为模拟输入。

【4】ADC数据采集
    首先将ADCIF标志位清0,接着对ADCCON3寄存器设置,该寄存器一旦被写入,转换立即开启;然后等待ADCIF置1,这时候转换完成,读取数据即可。

【5】实训项目源代码
#include "ioCC2530.h"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imer1()
{
  T1CC0L = 0xd4;        //设置最大计数值的低8位
  T1CC0H = 0x30;        //设置最大计数值的高8位
  T1CCTL0 |= 0x04;      //开启通道0的输出比较模式
  T1IE = 1;             //使能定时器1中断
  T1OVFIM = 1;          //使能定时器1溢出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T1CTL = 0x0e;         //分频系数是128,模模式
}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F_time = 0;
/*================定时器1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 = 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Sevice()
{
  T1STAT &= ~0x01;      //清除定时器1通道0中断标志
  count++;
  if(count == 10)       //定时1秒到
  {
    F_time = 1;
    count = 0;
  }
}
/*===================UR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Uart0()
{
  PERCFG = 0x00;    //串口0的引脚映射到位置1,即P0_2和P0_3
  P0SEL = 0x0C;     //将P0_2和P0_3端口设置成外设功能
  U0BAUD = 59;      //16MHz的系统时钟产生9600BPS的波特率
  U0GCR = 9;
  U0UCR |= 0x80;    //禁止流控,8位数据,清除缓冲器
  U0CSR |= 0xC0;    //选择UART模式,使能接收器
  UTX0IF = 0;       //清除TX发送中断标志
  URX0IF = 0;       //清除RX接收中断标志
  URX0IE = 1;       //使能URAT0的接收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unsigned char dat[4];
/*===================UR0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UR0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count)
{
  while(count--)
  {
    U0DBUF = *str++;    //将要发送的1字节数据写入U0DBUF
    while(!UTX0IF);     //等待TX中断标志,即数据发送完成
    UTX0IF = 0;
  }
}
/*===================ADC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ADC0()
{
  P0SEL |= 0x01;      //P0_0端口设置为外设功能
  P0DIR &= ~0x01;     //P0_0端口设置为输入端口
  APCFG |= 0x01;      //P0_0作为模拟I/O使用
}
/*===================读取ADC的数据====================*/
void Get_ADC0_Value()
{
  ADCIF = 0;
  //参考电压选择AVDD5引脚,256抽取率,AIN0通道0
  ADCCON3 = (0x80 | 0x10 | 0x00);
  while(!ADCIF);      //等待A/D转换完成,
  dat[0] = 0xaf;
  dat[1] = ADCH;      //读取ADC数据低位寄存器
  dat[2] = ADCL;      //读取ADC数据高位寄存器
  dat[3] = 0xfa;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Uart0();
  Init_Timer1();
  Init_ADC0();
  while(1)
  {
    if(F_time == 1)           //定时1秒时间到
    {
      Get_ADC0_Value();       //进行A/D转换并读取数据
      UR0SendString(dat,4);   //向上位机发送数据
      F_time = 0;             //定时1秒标志清0
    }
  }
}
【结语】:
    关于CC2530微控制器入门基础教程到此大功告成。
    理解并能独立完成上述6个基本模块的应用,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CC2530的基础应用,为日后学习Zigbee组网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CC2530来说,进行低功耗无线组网应用才是它的真正使命。有了我们入门的基础,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会把OSAL操作系统和z-Stack协议栈的应用再做两个系列的教材,让大家真正的掌握CC2530的应用精髓
-------------------------------------------------------------------------------------------------
                                                                                            <完>

网友A(2017-11-19):
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B(2018-12-06):
前面的外设是MCU都有,终于到了组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