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9的flash到底是1M的还是2M的呢??

楼主(2017-07-02):
参考手册上说2M,MDK上面是1M,超过1M的代码在编译时会说没有空间。

网友A:
你芯片是什么型号,全名

网友B:
分好几个具体系列的,还有不同的封装。

网友C:
要看你芯片型号后面的几个字母,比如429VG还是429VI

网友D:
看后缀 都有的 另外也可以用外部flash

网友E:
看你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
已经在芯片数据手册上查到了,我用的429IGT6,确实是1M的flash,原来看的F4xx的英文版参考手册,估计没看仔细,就看到个2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