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作比较器,输出电压不对,求教

楼主(2017-07-02):
按理说正向输入那边是0的时候,输出应该输出是0V
正向输入是1.8V的时候,输出就应该是5V吧
但是现在的正向输入是1.8V的时候,输出也是1.8V
可以排除运放损坏,我换了三个358了,国产进口都试过了

网友A:
看不到图。重发一次吧。
注意图片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重发一次吧。
注意图片格式。

重新上传了一下图纸

网友B:
从第一级电路看,很大可能是第一级输出就是振荡的。
C5/C8都去掉,不论哪个品牌的358都支持不了楼主单级这么大的放大倍数,要么分两级放大,要么降低放大倍数。
另外提醒下楼主,如果是LM358,输出高电平能到3.8V就不错了,LMV358输出是可以到电源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第一级电路看,很大可能是第一级输出就是振荡的。
C5/C8都去掉,不论哪个品牌的358都支持不了楼主单级这 ...

去掉俩电容,输出变成0.8V和2V了。。。。
J1是个零序互感器

网友C:
偏置,用二个大电阻下拉接地即可。

网友D:
来自J1的干扰导致的,改电路吧。C5、C8对工频来说近乎开路,第一级输入端是浮地,互感器内阻又不大,不要这样做,其中一端直接接地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第一级电路看,很大可能是第一级输出就是振荡的。
C5/C8都去掉,不论哪个品牌的358都支持不了楼主单级这 ...

C7也应该去掉。C7这个位置接电容,非常容易引起振荡。

网友E:
你需要把噪音考虑进去。

网友F:
把J1的1脚接GND

网友G:
你这个电路类似于以前的电动车的防盗功能的电路原理

网友H:
J1 2引脚接GND;358的7引脚上面加一个上拉;另外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很容易自激的,建议改成多级放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J1 2引脚接GND;358的7引脚上面加一个上拉;另外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很容易自激的,建议改成多级放大 ...

358是推挽输出的,可以不用拉电阻

网友J:
    放大的倍数为什么搞这么大啊?分级放大会好些吧?

网友J:
    另外赞同4楼说法,别指望输出能达到5V

楼主:
求详细说说,我看LMV358就是个低功耗版本啊,电压就到5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详细说说,我看LMV358就是个低功耗版本啊,电压就到5V

即使是轨到轨运放,输出电压也达不到电源电压,一般输出最高电压为VDD-0.2V左右

网友K:
是不是7脚输出作为下一级电路的输入,因为下一级电路的等效电阻,导致了7脚电压达不到预期?试试断开跟后面电路的连接,直接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