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肖特基的三极管吗?

楼主(2017-07-02):
有肖特基的二极管。似乎能形成PN结,那就能形成三极管,但三极管没见过,是根本没有,还是性能不好所以不使用,于是市场上没有?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没有PN结,是金属半导体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没有PN结,是金属半导体结

能形成三极管吗?或者 P-N-金属 的结构?

网友B:
有啊,mesfet晶体管就是,可以基于gaas工艺做成单片集成电路系统,因为高频性能好,在军工航空航天里用的很多,但成本高良率低。所以民用消费电子的话还是尽量用silicon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mesfet晶体管就是,可以基于gaas工艺做成单片集成电路系统,因为高频性能好,在军工航空航天里用的很 ...

谢谢,砷化镓的场效应管,以前不知道。三极管的有吗?

网友C:
“肖特基三极管”,在LSTTL逻辑电路中大量使用的结构,用肖特基二极管来避免三极管深度饱和提高开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三极管”,在LSTTL逻辑电路中大量使用的结构,用肖特基二极管来避免三极管深度饱和提高开关速度。 ...

那实际上是三极管并了个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