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液晶12864地址确定问题。

楼主(2017-07-02):
最近调试LCD程序,对着例程写了代码,基本了解了LCD的工作方式,就是有一点不清楚,LCD的控制地址和数据地址是怎么确定的?LCD的接口是DB0-DB7连接28335对应的DB0-DB7,剩下三个信号分别接DSP的如下引脚: EN        GPIO61/MFSRB/XD18
R/W     GPIO27/ECAP4/EQEP2S/MFSXB
RS        GPIO60/MCLKRB/XD19
  LCD的数据地址为什么是0x45EF? 28335外设地址分配是从0x4000开始的。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是什么总线   应该是xintf吧
所以首先确定基地址     然后加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是什么总线   应该是xintf吧
所以首先确定基地址     然后加偏移量 ...

基地址是0x4000,偏移量是怎么算的呢?我看过一些资料,4800之类的地址算法是跟RS,EN,RW三个量连接的地址线有关,比如连接A11,A10,A9. 若RS,EN,RW分别为低时为数据接口(即A11=1,A10=0,A9=0)由于基地址为0x4000,因此数据接口地址为0x4800,但是我用的这个板子上面这三个位没有接地址线所以很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地址是0x4000,偏移量是怎么算的呢?我看过一些资料,4800之类的地址算法是跟RS,EN,RW三个量连接的地址 ...

这个完全与硬件接法有关系

网友B:
在哪里分配的

网友C:
直接对IO进行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D:
想复杂了,直接IO操作。

网友E:
查看对应的IO地址是什么?

网友F:
你的代码在哪,看一下

网友G:
以前讲过DSP+FPGA通过地址访问数据。

网友H:
#define        LCD_DATA        (*((volatile Uint16 *)

网友I:
GPIOA7-A0对应DB7-DB0

网友B:
这是IO的数据地址吗?

网友C:
楼主要使用指针变量吗?

网友D:
LCD的代码可以移植实现。

网友E:
读写地址是需要RW接口的。

网友F:
以前从来不使用地址读取数据。

网友G:
建议楼主看看28335的地址分配。

网友I:
数据线地址的对应。DSP的GPIO数据地址一般为16位一个地址(F28335有的是32个GPIO一组,给出了一个地址,实际上是有两个地址的,给出的那一个地址是低16位的)。

网友H:
接口的预定义使用地址。

网友J:
就是基本的IO赋值。

网友J:
查看对应的IO地址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define        LCD_DATA        (*((volatile Uint16 *)

LCD_DATA        (*((volatile  Uint16 *)0x45EF))   这个地址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使用指针变量吗?

恩恩  要用指针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讲过DSP+FPGA通过地址访问数据。

//Read Add
`define UsbStateADD                  4'h3 //0X043FF
`define UsbIntADD                  4'h6//0X046FF
`define StateADD                  4'h4//0X044FF
`define IntADD                      4'hB//0X04BFF
//Write Add
`define CntlsADD                  4'hC//0X048FF
`define DACLDACADD        4'h7//0X047FF
`define SysADD                      4'h2 //0X042FF

没找到LCD相关的定义啊,这是CPLD的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代码在哪,看一下

#define          LCD_DATA        (*((volatile  Uint16 *)0x45EF))
#define          EN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1
#define          RW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7
#define          RS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0

void WriteCmd12864(Uint16 cmd)
{
  //  Uint16 i=5;
    RS=LOW;
    RW=LOW;
    EN=HIGH;
           LCD_DATA=cmd;
//        while(i--);
    EN=LOW;
}
void WriteData12864(Uint16 dat)
{ // Uint16 i=5;
    RS=HIGH;
    RW=LOW;
        EN=HIGH;
    LCD_DATA=dat;
//        while(i--);
    EN=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