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求助 cubnemx生成 keil 5 做串口练习 编译出错 没有提示

楼主(2017-07-02):
STM32L011_UART_20170702\STM32L011_UART_20170702.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artup_stm32l011xx.o(STACK).
STM32L011_UART_20170702\STM32L011_UART_20170702.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art.o(.bss).
STM32L011_UART_20170702\STM32L011_UART_20170702.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ystem_stm32l0xx.o(.data).
STM32L011_UART_20170702\STM32L011_UART_20170702.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stm32l0xx_hal.o(.data).
STM32L011_UART_20170702\STM32L011_UART_20170702.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main.o(.data).
STM32L011_UART_20170702\STM32L011_UART_20170702.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47c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6 error messages.
"STM32L011_UART_20170702\STM32L011_UART_20170702.axf" - 6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0

网友A:
似乎是BUG。

网友A:
Cube给出的LINKER描述和MDK的器件描述无法适配。

网友B:
在开发过程当中遇到Keil build错误,检查发现时是链接时出错了。

错误内容为: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44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

怀疑有可能某些段的size溢出了。

因为使用的ARM芯片内置flash为64KB,RAM = 8KB,因此不太可能是flash溢出了,很可能是RAM溢出了。

所以尝试了两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是将keil option里面的编译优化选项,从level 0 调高到level 2,看看经过优化还会不会有溢出的问题。

实验的结果是没有溢出了,所以怀疑某些段溢出这个定论是对的,下一步就是要区分是RAM还是Flash溢出了。

第二种,是将一个比较大的函数挂载数组定义成const,也就是放在flash里面,再次build,发现错误也消失了。

看来果然是RAM溢出了。

网友B:
别人发的日志,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发的日志,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试试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给出的LINKER描述和MDK的器件描述无法适配。

cubemx  生成keil  编译 能通过   加入一些语句之后就这样了  可能是 ram溢出了  ram 2kbyte   我也不是很懂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