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IO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7-07-02):
大家好,我使用LPC1768 GPIO口,但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为2.7V左右,供电电压没问题,为3.3V。IO的配置过程也就是先SEL寄存器设置为GPIO,再DIR设置为输出,然后SET置位,输出电压不为3.3V。

网友A:
是所有IO都这样还是个别的?你没表达清楚。起码IO模式弱上拉或IO带负载会这样。

网友B:
这个电压容易受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C:
先设定 GPIO 的方向为输出模式,再输出 1。记得默认是输入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