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晶体管输出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7-07-02):
电路如下所示:图中MCU_DOUT1~MCU_DOUT4接单片机IO口
想问的是这种发射极作为具体输出端、集电极作为公共端的方式是不是不太符合常规?
我看过很多电路,一般都是集电极作为具体输出端、发射极作为公共端!
另外这个电路,比如COM3和DOUT1之间要驱动一个24V继电器,那肯定是COM3接24V电源的+端、电源的-端接负载的一端、负载的另外一端接DOUT1!
有无问题呢?!
本人比较初级!问的不专业!见谅!

网友A: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不对,继电器一端接地,一端接Do01

楼主:
这样的电路输出脉冲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电路输出脉冲信号有没有问题?!

理论上没问题。还要看你的频率和实际电路

网友C:
区别是有的,这样导通压降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别是有的,这样导通压降会大一些。

导通压降有多少?会超过1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问题。还要看你的频率和实际电路

我使用一个10ms定时中断,来产生PWM,不知道此电路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导通压降有多少?会超过1V吗?

你自己实际测试一下,应该超过1V的。
光耦输出有0.2V左右压降,达林顿导通有1.4V压降。
如果换一个接法电路,大约0.9V压降。

网友A(2017-09-11):
问题解决了记得结贴啊。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