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时间常数测量电路异常毛刺分析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单片机测量RL电路的时间常数来获取电感值。我手中的传感器等效为一个定值电阻和变动的电感值。

单片机执行步骤:IO口连接如图input脚,置低,同时定时器开始计数。原理图中的P1连接传感器(可变电感)MOS管导通,然后因为Vo的电压值不会突变,等上升到0.632倍Vo时比较器输出下降沿,然后触发单片机IO中断。结束计时。

示波器黄色为Input,兰色为Vo,红色为比较器Output.  比较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相应也很快。现在的问题点就是如图Input(黄)置低后,Vo会有一个突然升高的电压值引起比较器置低,然后单片机也会很灵敏的捕捉到。所以想请探讨下这个毛刺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网友A(2017-07-03):
LZ 能不能再晒一下 Q2 漏极 (D) 端的波形?

网友B:
杂散电容电荷。
你需要“前沿消隐”手段。

网友C:
电感本身的电容特性影响的开机过冲

网友D:
初步判断那个毛刺是因为导通瞬间,电感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建议楼主在电感两端并联上漏电流较低的稳压二极管。然后采用King5555所说的滤波措施。

楼主:
理论比较渣也不知道哪位朋友说得最正确。后面理解更透彻的时候再来更新。先说下解决方案。

首先我自己忽略说明了一个情况。那就是这个传感器的线很长,如图。

然后经过老师傅的指点这么长的线缆很容易等效于一个电容。那相当于我的待测电感是并了一个电容的。这应该是形成那个尖峰的主要原因。实际测量把线剪断后波形很漂亮,毛刺消失。

但是如果我的线一定要这么长那怎样来消除电容的作用呢。我只能说实测在R7两端并了一个100nf的电容,波形如下。毛刺也消失了。理论分析后续再更新。

网友E:
这种复杂网络,只能用电桥来测量

可以算出来RCL的值

楼主:
LTspice建立的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