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保持电路,采样不稳定,有时对电容放电之后电容电...

楼主(2017-07-02):
   请大神先告诉我这个电路对不对,然后是不是输入电压小的话(比如100mv正弦波)电路就会工作不正常,还有对电容放电之后示波器显示输出电压缓慢上升是什么原因?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形同虚设,PA5在Low时就有复位。用PNP复位也不干淨,宜用N-ch之MOS管,差一些可用NPN。
电容有缓慢被充电 ...

9013是NPN三极管啊,当时弄SW就是防止三极管复位不了或一直复位,我在sw断开的情况下直接手动复位后检测出来的值按道理讲不是不应该出现下降的情况吗?

网友B:
这个峰值保持好些。

网友C(2019-04-24):
请问楼主最终解决问题了没有,最新的原理图还能发一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