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4063 Ct震荡波形

楼主(2017-07-03):
34063做的24V升压到28V电路,焊接好后,上电测试Ct波形如下,示波器探头X10档位。每15ms左右有个大尖:

输出电压每15ms也有个波动,约0.25V,如下图:

这样的波形正常么?大家帮看看。谢谢。

网友A:
当然不正常

网友A:
相机很牛X啊,头发都能照到。。。。。。。

楼主:
而且还会影响到电源的输入端。输入端也会有相同频率的扰动。扰动时 输入24V电压被拉低了25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很牛X啊,头发都能照到。。。。。。。

哈哈 你看的还真仔细呢 那不是一般的头发。那是工程师的头发。

网友B:
0.5欧姆更改为0.2欧姆,要是可以的话,要谢我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欧姆更改为0.2欧姆,要是可以的话,要谢我一声

谢谢大道至简,以前只是只闻其名 未见其人。今天见到活的了。

我把0.5改成0.2以后,那个震荡尖峰变的间隔更长了。
而且我发现,就连输入的24V也会被34063影响到。输入也会有波动。
以至于影响到了我的输入为几十mV放大电路。

网友B:
什么时候我都是活的,哈哈。
只是显不显身而已。。。。。

网友B:
小信号放大,你可以在DCDC后面加一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放大,你可以在DCDC后面加一个LDO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正常.
因为你无负载, 或者负载较轻. 所以芯片每15ms才boost一下, 给输出电容充电. 而平时电感基本闲着.
如果带重载后, 那boost频繁起来了, 尖峰连成片了, 你就没感觉了.

15ms那一下, 电感是被对地短路充磁, 电压下跌是没错的, 而电感瞬间大电流充磁(能), 把输入也拉低也正常.

输入电阻由 0.5 换成 0.2 后, 因为boost时充磁电流更大, 所以充的能量更多, 所以后面电容**的时间也更长, 那尖峰间隔也就超过15ms了(尖峰会更高).

开关电源书, 开篇第一句话, 就是不适合跟模拟弱信号搞在一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因为你无负载, 或者负载较轻. 所以芯片每15ms才boost一下, 给输出电容充电. 而平时电感基本闲着.
如 ...

嗯 谢谢您的回复。向您学习了。已经把开关电源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