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实现鼠标左键点击一下

楼主(2017-07-03):
当51或PIC单片机检测到传感器发来的信号后,单片机怎么实现让电脑鼠标左键自动点击一下?
注:只需要实现鼠标左键点击一下就行,不管在电脑的哪里点击都可以。鼠标接口是USB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开一个鼠标,把左键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io,啥时候需要点就给它一个方波

网友A:
如果你的单片机带usb,可以直接模拟成usb鼠标,左键直接就是发送相应的命令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问过键盘方面问题的那个?方法同样,要么改造鼠标,用电子开关控制鼠标按键,或者模拟成一个鼠标,用协议解决问题,这个要分PS2接口和USB接口两种不同处理方法,先去看这方面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