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PCI-E总线如何实现扩展

楼主(2017-07-03):
目前图像传感采用CCD,大概使用前中后各8路,共24个CCD传感器,分别用24各处理板进行图像数据采集以及上传到刚开机,目前采用的USB传输方式,但是存在稳定性和带宽限制等问题,想采用PCI-E总线替代USB进行图像传输到工控机,但是工控机上一般只有1-2个PCI-E接口,那么如何进行下面处理板与工控机之间的PCI-E接口连接呢? 目前对实时要求不是特别高,能不能实现单个PCI-E 传输 切换呢? 谢谢有经验的人进行分享经验,看看用PCI-E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啊

楼主:
如果PCI-E总线扩展了,对于传输速度或者带宽有没有影响?

楼主:
这个是扩展原理?  那有没有扩展方案参考呢,谢谢!

楼主:
类似于附件中的扩展板,有没有自己尝试开发过,谢谢!

网友A(2017-09-05):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扩展原理?  那有没有扩展方案参考呢,谢谢!

这个就是 PCIe switch的板子。

网友B:
记得似乎是跟你聊过,你这问题还没解决呢啊?
QQ/微信19966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