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自己定义结构体变量一直为零

楼主(2017-07-03):
dsp28335程序中 自定义的结构体变量为零,

1   我在ADC.h     typedef struct ADC_SAMPLE
{
  Uint16 ADC_CHANEL0[10];
  Uint16 ADC_CHANEL1[10];
  Uint16 ADC_CHANEL2[10];
  Uint16 ADC_CHANEL3[10];
  Uint16 ADC_CHANEL4[10];
  Uint16 ADC_CHANEL5[10];
  Uint16 ADC_CHANEL6[10];
  Uint16 ADC_CHANEL7[10];
  Uint16 ADC_CHANEL8[10];
  Uint16 ADC_CHANEL9[10];
  Uint16 ADC_SAMPLETIMES;
  Uint16 ADC_CHANNEL_NUM;
} ADCSAMPLE;
extern  ADCSAMPLE ADCSAMPLEDATA;

2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c中加入的语句是: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ADCSample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ADCSAMPLEDATA,"ADCSampleFile");
#endif
ADCSAMPLE ADCSAMPLEDATA;

3  在".cmd"文件中加入的区间定义:

   ADCSampleFile     :> ADCSAMPLEDATA,    PAGE = 1

ADCSAMPLEDATA   : origin = 0x007A00, length = 0x000070
仿真的时候结构体变量一直为零,不变化,怎么回事?特来求助,
谁能不能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你的结构体是怎么赋值的?

网友B:
结构体变量一直为零是什么意思?

网友C: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ADCSample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ADCSAMPLEDATA,"ADCSampleFile");
#endif
ADCSAMPLE ADCSAMPLEDATA;

这个定义是什么

网友D:
是在什么编译器编译的?

网友E:
这个数据是怎么传递数据的

网友F:
结构体变量有什么问题

网友G:
这是参考例程设计的吗?

网友H:
DSP28_GlobalVariableDefs.c中加入的语句含义是什么?

网友I:
是数据结构不存在吗?

网友B:
这个直接调用不行吗?

网友C:
建议放在头文件里面就行。

网友D:
CCS不是有全局变量吗?

网友E:
应该是默认为局部变量了。

网友F:
楼主的接口体定义的没有问题。

网友G:
没有必要这样定义变量。

网友H:
结构体是直接定义,然后调用赋值的。

网友I:
这个dsp28335程序中应该存在这个结构体吧。

网友A:
没有变量赋值吗?

网友J(2020-05-25):
你好,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