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个案子处理不好,需要大神帮忙。

楼主(2017-07-03):
目前手上有个案子,3相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板,霍尔的角度为40度角,9个线圈数。Y接法。制作驱动板的时候发生霍尔信号乱的情况。
还有一次能启动了,启动停止以后,启动第二次的时候启动不了,然后用手拨动一下。马上就启动起来了。有没有大神对这方面比较懂得,求指点。跪求!!

网友A(2017-08-12):
没看明白楼主什么问题,但是帮顶一下!

网友B:
说的不清楚,帮不了你

网友C:
电机应该是9槽3对极,机械周期=3*电周期,电机转一圈要换相18次,设置三个HALL传感器,每40度机械角度设置一个HALL是没问题的。
楼主说一下你的启动流程

网友D:
开始启动当步进电机,速度起来后再闭环

网友E(2017-09-11):
引用 网友C:
电机应该是9槽3对极,机械周期=3*电周期,电机转一圈要换相18次,设置三个HALL传感器,每40度机械角度设置 ...

一看就是大神级别的,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F(点评):
这些基本知识不懂,也敢接案子。用手拨才能启动说明你一直用中断换相

网友G(2017-11-16):
兄弟你的解决了没?我现在也有个无刷的,霍尔信号有一个是错误的,启动的时候在两个状态上时可以启动,其他的就像你说的需要用手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你解决了方便说一下么?

网友H(2018-05-28):
没看明白

网友I:
你软件算法的问题,修改软件启动流程部分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