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紧急求助:OPA551电压跟随输出 多路级联时的自激振荡问题

楼主(2017-07-03):
因为需要24路电压输出, 输出电压级联,比如每路4V, 24路级联就是 4×24=96V。

每路的电压为隔离电压+DAC的输出(由于DAC的输出电流小, 我需要至少150mA左右的输出驱动), 因此就用了
OPA551UA作为电压跟随,以来增加驱动,单路实验时没问题。

等实际画好24路板,测试时,发现给超过6~7路的OPA551电压时(输出就会有振荡波形);  而当只有4路有电压输出时(电压4V , 其它路都保持为0V ), 输出没振荡。

电路示意图如附件:

测试的波形如下图:(输出通道1- 隔直)

输出通道2- 隔直:

输出通道3- 隔直:

启动电压,我是由下到上,一路一路的给DAC电压的, 感觉像是到一个高压后,自激振荡了,然后通过0欧电阻一路路传下来。(我有去掉2K
电阻负载, 结果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引起的?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是否需要换别的什么运放?  感谢感谢!

楼主:
有按OPA551的手册,加过R1,R2 (10K)反馈电阻,Gain=2,还是不行。奇怪。 另外,在输出中也试过串上1欧姆电阻,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是电源的隔离不够吧?

网友A:
用加法器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的隔离不够吧?

每路都是金圣阳的隔离电源模块供电, 5V->9V, 隔离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加法器不行么?

因为需要每一路单独输出和控制电压,需要独立,不能用加法器i

网友B:
先测量下9V上的波形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估计是隔离DAC受电源功率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含有较信号频率为低的涟波,代表前級退耦不足。第2级有24路,可以4~6路共用一组R·C电源退耦。 ...

DAC 也是24路,都是隔离的, 不共地,所以不能加RC电路, 因为需要100mA电流驱动,有不能影响输出电压,所以不能直接在输出上串个10~50欧姆电阻,也不能再输出加个电容, 加了以后会振荡,芯片很烫。

我今天把OPA551去掉,24路输出都没问题, 可以看来就是OPA551跟随器有异常。

现在请大神帮忙看看有没其他什么 增大驱动电流的方法?  或提高运放跟随器的方法。 感谢!

因为我是设备,每路输出都直接对客户的负载。  如每路的输出都不稳定,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下9V上的波形是不是这样的

你好, 我测试了9V电源波形, 波形在只有3~4路启动时,是好的。一旦通道多了, 输出振荡, DAC输出和OPA551的电源上都波形,估计是窜过来的。  如把运放都拿掉, (就是不加OPA551了,不做电流放大), DAC的输出都是正常的了。

楼主:
我刚看了一些资料,看到有加NPN管来做驱动的, 比如用LM358+NPN管,如下:

这种方法和直接用功率运放OPA551做的跟随器比, 有什么区别? 会更稳定些吗?  Rf 就变成接 外部客户的负载(可大可小)

网友D:
估计还是电源的问题,隔离度不好

不能说用了商品隔离模块一定就没问题

网友B:
可以肯定是隔离电源问题。是什么型号?看看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是隔离电源问题。是什么型号?看看功率够不够

您好, 隔离电源用的是B0509S-2WR, 这是它的链接: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B_S-2WR2.pdf

隔离电源是5V转9V (2W的),  输出有接100uF电解电容, 0.1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运放电源端加入退耦,不是叫你在信号线上加入R-C低通。

恩,谢谢, 我有在运放OPA551的9V电源上加0.1uF电容,还是一样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还是电源的问题,隔离度不好

不能说用了商品隔离模块一定就没问题

我用的24个5V转9V的隔离模块, 测试时,给4~5路DAC加数据,输出电压给 运放跟随器, 运放的输出没问题,没振荡, 一旦多了,比如多了1个通道,振荡就起来了。 我有怀疑, 因为它们的输出是级联的(上下级联), 电压不断被抬高, 不知是不是这样造成振荡。 具体原因还不知道为啥。。。

楼主:
这是9V电源电路,原板子开始没加0.1uF电容。

我后来在通道1~3,OPA551运放的电源上了0.1uF电容, 看起来一样,还是有振荡,就没再加了,
我再试试,在所有通道运放上加0.1uF电容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B:
级联啊,才搞明白。肯定出问题啊,对单个DCDC来说,完全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振荡很正常的结局。不能这样设计,太有创意了。

网友B:
24个5V转9V的隔离模块,每个的地接下个的电源,这个实在有创意。

网友E:
还是多分析级联输出的环路输出频响线吧。环路特性应是严重恶化。跟DAC基准电压没有关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级联啊,才搞明白。肯定出问题啊,对单个DCDC来说,完全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振荡很正常的结局。不能这样设计 ...

您好, 如不加运放的跟随电路, 电路没问题的。 就是因为要加大DAC的输出驱动, 加了个OPA551跟随,就输出振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路都是金圣阳的隔离电源模块供电, 5V->9V, 隔离应该没问题

虽然没有证据,但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24个5V转9V的隔离模块, 测试时,给4~5路DAC加数据,输出电压给 运放跟随器, 运放的输出没问题, ...

隔离模块是存在隔离度问题的,因为你这种震荡频率较高,一般来讲隔离的能力随频率增大而下降,到了你这个MHz级别的震荡,隔离模块(还要考虑你的layout)估计就没有什么隔离能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不加运放的跟随电路, 电路没问题的。 就是因为要加大DAC的输出驱动, 加了个OPA551跟随,就输 ...

是运放输出有振还是输出电压端有振?这是二种不同的发生机理。

网友B:
就是稍有电流,dcdc内部地的电位就变化不稳定啊。实际输出都是对着第一个dcdc的地作为后面整个工作地,在这个工作地基础上,每个而外级联的地都受前一个稳压输出影响。只要前面负载电流大一点点,相对的地就受影响。你这个电路咋想出来的,说说想法。

网友B:
地的概念是电流汇合的地方,不是没电位的,面积越大,汇合时波动越小。你这样串联dcdc,估计你认为的任何一个dcdc地一定是稳定的,不受级联影响,这是错的。

网友F:
怀疑还是电源的问题。给个参考的检测方案:
用几组电池供电。例如可以用9V电池代替DC-DC,或者用4.8V电池给DC-DC供电,总之是让所有的电源部分都彻底地独立隔离,然后进行测试。如果在这种条件下可以级联(只要级联级数超过原来的引起振荡的级数)就可以证明在原来的电源回路中存在寄生耦合而引起振荡。
这个办法是一个笨办法,但是总比瞎子摸象好。

网友G:
???

你这是:后一个电源地接前一个输出的方案,总感觉怪怪的,     CH24输出----->C1GND---->CH24GND怎跑?,都串到运放的输出端?

跑2K负载电阻一定不对,
跑:运放的GND---->OUT脚----后一级的GND?? 内容是PP输出吧,如果要理解成 经PP输出的下端管子的结构二极管,也不对.

楼主:
恩,谢谢各位。 我今天准备在每个运放电源上加个100uF电解电容测试下,看是否有效。不行,运放地线再额外焊根线,试下。 还不行的话,我到时用9V干电池试下。

单独DC/DC级联是没问题的,以前是DC/DC + LDO级联,没问题。 现在是改成DC/DC+DAC(想更方便调节输出电压值), 为了驱动电流,加了运放跟随器, 就有输出振荡(运放输出),一旦振荡, 测试看到运放输入,电源都有振荡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运放输出有振还是输出电压端有振?这是二种不同的发生机理。

你好, 运放输出就是我的直接对外输出, 目前是空载的。(2K电阻 加不加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可以参考参考 平衡充用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参考参考 平衡充用什么方案

您好,谢谢回复。 那两种方法我知道,不适合我这应用。

网友I:
   我去,直接搞24路级联? 怎么想的啊? 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输入和输出指标都没有介绍清楚,你的电路设计思路有些教科书吧? 这个电路之前有应用过么?

网友I:
    而且DC-DC模块供电输出的电源质量如何,还有你的运放的电源在哪里供电? 没有说啊?也是DC-DC的过来的?

网友J:
应该是级联造成相位移动然后触发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级联造成相位移动然后触发自激。。。。

恩,这几天一直加班在测试。 目前确定应该是运放的问题。 我将所有DC/DC换成9V干电池, 还是一样输出有振荡。所以与DC/DC无关。
看起来,不知有没朋友有啥其他的 扩大输出电流的方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级联造成相位移动然后触发自激。。。。

对了,dfyh1101 , 有什么改变相移的方法吗? 这OPA551输出不能加大电容, 我目前加了10PF,没啥效果。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了,dfyh1101 , 有什么改变相移的方法吗? 这OPA551输出不能加大电容, 我目前加了10PF,没啥效果。  ...

运放自激是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J:
1.调大放大倍数 ,破坏振荡的幅值条件 或者 2.调大0欧姆电阻阻值,减小反馈的相移。显然这两种办法都不理想

网友K:
高频震荡  输入加对地电容试试?

网友H:
1、增加反馈深度,2、反馈电阻加 并联pf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