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相频特性为常数的窄带放大器?

楼主(2017-07-03):
想放大一噪声背景中的微弱正弦波信号,放大幅度的同时,也不会丢失正弦波的初始相位。用宽带放大器,可以做到。但宽带放大器信噪比不高。用通常调谐放大器,信噪比高,但稍有失调,初始相位信号几乎无法保存。因此,有没有相频特性为常数的窄带放大器?或其他什么方案?

网友A:
如果是正弦信号就好办,用锁相放大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弦信号就好办,用锁相放大器的方法。

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弦信号就好办,用锁相放大器的方法。

你能确定锁相放大器具有线性相位特性?

网友C:
锁相放大器的信号仅作为载波使用,一般为AM,且调制信号信息带宽远低于带宽,对幅度信息是不会造成失真的。

网友B:
建议用高阶贝塞尔滤波器或者高阶等纹波线性相位滤波器,也可以考虑在滤波器上加一个均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确定锁相放大器具有线性相位特性?

根据锁相放大器参考时钟的相位容易得到被放大信号的相位信息。但进入锁相放大器相敏检波之前也需要把微弱信号放大、滤波。这又回到1楼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锁相放大器参考时钟的相位容易得到被放大信号的相位信息。但进入锁相放大器相敏检波之前也需要把微弱 ...

锁相放大器在相敏检波前的是交流放大器,放大的是带有调制信息的高频信号,这个放大器可以带有滤波器也可以不带滤波器。在相敏检波后是所谓的直流放大器,放大的是调制信号,为了达到滤除噪声的目的,在直流放大器部分一定有窄带低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相放大器在相敏检波前的是交流放大器,放大的是带有调制信息的高频信号,这个放大器可以带有滤波器也可 ...

如果前置放大器不带滤波,锁相放大器的锁相能力将会大打则扣。很有可能信噪比得不到保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前置放大器不带滤波,锁相放大器的锁相能力将会大打则扣。很有可能信噪比得不到保障。 ...

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这个滤波器的带宽不需要做得很窄。

网友D:
先放大再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