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电磁铁

楼主(2017-07-03):
各位大神求救贴,我用51单片机调节输出电压,然后输出接到电磁铁,电磁铁会发热,并且自身会产生振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发热,只要通电肯定会,只是多少的问题。去看电磁铁的规格书,只要额定工作条件满足未超标,那热量就是正常的。有振动说明驱动不合理,应保持电压平稳。

网友B:
估计是输出电压达不到 电磁铁启动的电压
输出并个电容,测下电压看看电磁铁驱动电压多少V?

网友C:
你可以用超过20khz的频率驱动,就不会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