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CM1796 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03):
请教PCM1796如下配置,是否可以直接工作?

counter += CODEC_IO_Write(DeviceAddr, 0x10, 0xFF);
counter += CODEC_IO_Write(DeviceAddr, 0x11, 0xFF);
counter += CODEC_IO_Write(DeviceAddr, 0x12, 0xC0);///0XC0
counter += CODEC_IO_Write(DeviceAddr, 0x13, 0x40);///0X04
counter += CODEC_IO_Write(DeviceAddr, 0x14, 0x00);///0X00
counter += CODEC_IO_Write(DeviceAddr, 0x15, 0x01); ///0X01

硬件连接为STM32F103(MCU)通过I2S与PCM1796连接,I2C作为控制。16位/i2s格式,FS=22.05k,mclk=258fs ,我现在DAC无任何输出。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先验证一下硬件吧, 控制和应答实现了吗

楼主:
多谢AIRWILL,问题不在软件,在输出不能悬空,或者太小负载,否则示波器量不出波形,怪

网友A:
哦, 原来是这样的问题, 看样子内部还有输出信号检测呢

楼主(2018-10-24):
谢谢各位,发现是输出I/V转换部分出了问题,不好意思才回复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