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C34063升压电路的带载问题

楼主(2017-07-03):
本人是新手,求教一下关于MC34063A升压电路的带载问题。
输入电压为5V,输出30V,电流70mA,波纹500mV,震荡频率33K

二极管选IN5819(SS14)

定时电容/Ct=1047 pF
峰值电流Ipk=1029 mA
限流电阻/Rsc=0.292 欧姆
电感/Lmin=102 uH
滤波电容/Co=33 uF
R=180 Ohm
R1=2.7k R2=62k (29.95V)

电路搭起来以后,测试输出电压是29V多,但是带载马上电压就会被拉下,实际上负载只有10多毫安的电流,MC34063会发热。电感选用的是贴片电感

材料 - 磁芯:铁氧体
电感:100μH
容差:±10%
封装:0805

请教高手,是电感选的有问题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A:
居然是0805的。。。。
体积差不多要大1000倍才可以。

网友A:
找个“CDRH127”,100uH应该可以用。

网友B:
要用功率电感啊

楼主:
...嗯,焊板子的时候我也体会到这个电感好像有点离谱。

谢谢各位指点,我换个大功率电感试试,只是手头上又没有,有点麻烦。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CDRH127”,100uH应该可以用。

还有个问题请教,我后来换了100uH 的大功率电感,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这个体积太大,对于产品不合适。

根据那个计算公式,电感越小,输出电流反而越大,输出极限是100mA,这时候计算出来的电感是71uH,这个个头还是不小,30uH左右的时候体积比较满意,但是根据计算公式是做不到的。我尝试了一下33uH,MC34063有点微微发热,输入电流0.2A,我要求的输出功率极低只有10几个mA。这样的工作状态可以持久么?原件微微发热会不会对元件寿命造成影响?

能继续给点指点么?谢谢。

网友A:
要缩小体积,应该找工作频率高的IC。

网友:
我估计你的电路会发热的,
结果真的发热了

网友C:
微微发热没问题

网友D(2019-10-23):
楼主能加QQ问你个问题吗